[讨论] fft分析求助

楼主(2019-05-22):
用如下fft代码跑仿真,我之前的数据就能跑通,但是现在数据加进去后,在运行到line22的"Ps = sum(pow_spec(fin-widm:fin+widm))"报错为:下标索引必须为正整数类型或逻辑类型。

同时工作区显示如附件。
d_len:1023                     Pdc:2.0883
d_len2:511                     power spec:1*511    double
fin:1                               vout:       1*1023
widm:6                           widmh:    2

求高手指教。

fft代码如下:
clear all;
load('vout.dat');
vout = vout(:,2);
vout = vout(1:length(vout)-1);
vout = rot90(vout);
d_len = length(vout);
vout = vout.*rot90(kaiser(d_len,18));
pow_spec = fft(vout).*conj(fft(vout));
pow_spec = pow_spec/max(pow_spec);
d_len2 = floor(d_len/2);
pow_spec = pow_spec(1:d_len2);

%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fin = find(pow_spec(1:d_len2)==1);
% set the main lobe width of the input signal
widm = 6;          %设置信号的主瓣宽度,主瓣的宽度=2*widm+1,对于整数个周期采样,令widm=0即可
widmh = 2;       % 设置用于寻找谐波位置的范围
%*****************求直流失调功率**************************************
Pdc = sum(pow_spec(1:widm));
%*****************求信号总功率****************************************
Ps = sum(pow_spec(fin-widm:fin+widm));
% 定义谐波位置和大小的数组变量
Fh = []; Ph=[];
%*****************寻找谐波位置和其幅值********************************
for har_num=1:10
    tone=rem((har_num*(fin-1)+1)/d_len, 1);
    if tone>0.5  tone=1-tone; end
    Fh = [Fh tone];
    har_peak = max(pow_spec(round(tone*d_len)-widmh:round(tone*d_len)+widmh));
    har_bin = find(pow_spec(round(tone*d_len)-widmh:round(tone*d_len)+widmh)==har_peak);
    har_bin = har_bin+round(tone*d_len)-widmh-1;
    Ph = [Ph sum(pow_spec(har_bin-1:har_bin+1))];
end
%*****************求总谐波失真功率********************************
Pd = sum(Ph(2:5));
%*****************求噪声功率********************************
Pn = sum(pow_spec)-Pdc-Ps-Pd;
%*****************求ADC动态指标**********************************
format;
SNDR = 10*log10(Ps/(Pn+Pd))  %求SNDR
SNR = 10*log10(Ps/Pn)
disp('THD is calculated from 2nd through 5th order harmonics');
THD = 10*log10(Pd/Ph(1))
SFDR = 10*log10(Ph(1)/max(Ph(2:10)))
disp('Signal & Harmonic Power Components:');
HD = 10*log10(Ph(1:10)/Ph(1))
%ENOB_EFF = (SNDR-20*log10(vpp)-1.76)/6.02  % 等效分辨率
ENOB = (SNDR-1.76)/6.02
%***************** 画出功率谱 *****************************************
xz = 0:1/d_lend_len2-1)/d_len;     %这里的xz只是对X轴坐标进行了重新定义,在最终画功率谱图时将xz作为X轴的坐标
plot(xz,10*log10(pow_spec)) %画功率谱图,Y轴是对数刻度
%title('ADC Output Spectrum')
xlabel('fi/fs')
ylabel('Power (dB)')
axis([0,0.5,-120,0])
grid

网友A:
因为它找出的fin=1,widm被设为6,第22行fin-widm是负值。
可以把widm设为1,程序就可以跑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找出的fin=1,widm被设为6,第22行fin-widm是负值。
可以把widm设为1,程序就可以跑下去了。 ...

“%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fin = find(pow_spec(1:d_len2)==1);
% set the main lobe width of the input signal
widm = 6;          %设置信号的主瓣宽度,主瓣的宽度=2*widm+1,对于整数个周期采样,令widm=0即可
widmh = 2;       % 设置用于寻找谐波位置的范围”

上述代码是什么意思啊,我该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它找出的fin=1,widm被设为6,第22行fin-widm是负值。
可以把widm设为1,程序就可以跑下去了。 ...

已经改为wdim=1了,如下,还是报相同的错误,如下:

">> sim_fft
下标索引必须为正整数类型或逻辑类型。
出错 sim_fft (line 22)
Ps = sum(pow_spec(fin-widm:fin+widm));"

"% find the signal bin number

fin = find(pow_spec(1:d_len2)==1);
% set the main lobe width of the input signal
widm = 1;          %设置信号的主瓣宽度,主瓣的宽度=2*widm+1,对于整数个周期采样,令widm=0即可
widmh = 2;       % 设置用于寻找谐波位置的范围"

网友:
那段代碼是要找能量最強的信號位於什麼頻率。
widm後面的註釋已經說了,widm %设置信号的主瓣宽度,主瓣的宽度=2*widm+1,对于整数个周期采样,令widm=0即可

你可以試著把widm設成0,讓程序跑下去。

你分析的信號應該有很強的直流分量,代碼找到fin=1說明DC能量最強,強過了AC。
你先解決了輸入信號的問題,程序預設你分析的是一個AC信號。

网友(2020-07-24):
各位前辈   请问在测试时  当不同的应用场景下(测试不同ADC时   程序里的 span(主瓣宽度)
   究竟该怎么取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