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遇到的警告

楼主(2019-05-22):
ICC中遇到的警告,illegal movebound是什么意思,movebound是什么?

楼主:
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你用create_bound 定义东西了吗? 如果有就是move bound定义的有问题吧

网友A:
move bounds restrict the placement of cells to a specific region of the core ar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reate_bound 定义东西了吗? 如果有就是move bound定义的有问题吧

设置了tap_CELL放置的间距,PR用到的STDCELL的最大长度是16.24um,tap_CELL放置的间距为25um,用到的命令是:add_tap_cell_array -master_cell_name {ECSCL7KNMV0_TAP_1} -distance 25 -pattern stagger_every_other_row -at_distance_only  true -respect_keepout.

楼主:
再问一下movebound指的是单元移动的区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e bounds restrict the placement of cells to a specific region of the core area.

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
bound就是bound,warning一般不管也行,只要没出core, urt没大问题就ok

网友:
move bound 就是你指定一块区域,某些cell必须放在 move bound区域里,以前试过,感觉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