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

楼主(2019-05-22):
各位友友,每次写个小模块还得写testbench,很麻烦,大家知道怎么用tcl脚本写激励吗,有没有参考代码,谢谢啦

网友A:
有脚本也要写激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脚本也要写激励呀

不能够用tcl脚本直接写激励吗?是不是我想多了,这个可以实现吗?因为确实每写一个模块都去写一个testbench,重复性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够用tcl脚本直接写激励吗?是不是我想多了,这个可以实现吗?因为确实每写一个模块都去写一个testben ...

modelsim可以自动生成testbench的module IO和基本外壳模板。
省得user 自己写了。

user只要填具体的激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