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VM中的phase.raise_objectio

楼主(2019-05-22):
请问uvm中的
phase.raise_objection
phase.drop_objection
在看UVM实战时候有点迷糊,到底这个是在main_phase都要加上嘛,不加就无法正常执行
另外在sequence中的body的函数中,这个starting_phase.raise_objection又是干嘛的??为啥这里要加这个

楼主:
在网上搜了下资料,上边说对于需要消耗时间的代码需要加上raise_objection,那么对于下边的这段代码,消耗时间的指的是uvm_do这个函数嘛??什么样的算消耗时间的代码???
class my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my_transaction)
  .......
       virtual task body();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pse.raise_objection(this);
           repeat(10) begin
               `uvm_do(m_trans)
           end
           #100;
           if(starting_phase != null)
               starting_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endclass

楼主:
继续查找资料,发现下边一段话
    1. function phase不消耗仿真时间,而function phase也分成两大类:
             a. 继承自uvm_bottemup_phase的自下而上的执行function
             b. 继承自uvm_topdown_phase的自上而下执行的function
     2. 只有run_phase是task phase,消耗仿真时间的,自上而下启动,同时在运行。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connect_phase build_phase这类的function_phase都是不消耗时间的,而对于main_phase这类的run_phase都是消耗仿真时间的咯,所以每一个main_phase中都要加上raise_objection嘛????

网友:
不用每一个都加,只有你实际用到该组件的main_phase去做一些消耗时间的事务处理才需要,UVM方法学会自动根据组件层次去执行各组件的main_phase的,空的main_phase就表示该组件在这个phase没有任务做就会跳过了。#100也算是耗时间的代码,只要是让仿真时间 往前推进的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