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相位噪声为啥关注1MHz或者100KHz处的值?

楼主(2019-05-23):
求助,刚刚开始学习VCO,看到很多文献关于相位噪声的描述都以1MHz或者100KHz处的值为标准,相位噪声与jitter的关系不是一段偏移频率上的积分吗?为啥会以这些点的值为标准?这些值的大小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如果工程应用肯定不限于100K 和1MHz,也可能是200K,600K这样的值。不过在
100K~1M之间基本都是20dB/十倍频程的滚降速度,知道了一个点,推算其它频点也容易。
学术上基本就以100K或1M的标准为主了,这样大家对比起来更方便。
参考一下razavi 射频微电子的第八章,关于相位噪声的部分。里面有个GSM的例子。
另外,你说的偏移频率的积分,某个偏移频点功率对于时间的积分平均值,并不是关于频率的积分。

网友:
頻寬差不多 1M (delay cell) 100k (LC)

网友B(2020-04-14):
我想问问,要求相位噪声低于-120,比如说-123和-113,哪一个符合

楼主(2020-10-10):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要求相位噪声低于-120,比如说-123和-113,哪一个符合

-123dB吧,肯定是低的相位噪声来得优越。

网友C(2021-01-27):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程应用肯定不限于100K 和1MHz,也可能是200K,600K这样的值。不过在
100K~1M之间基本都是20dB/十倍频 ...

这个回答很好,18年面试被问过,当时工作太糙,没答上来,现在都觉得不应该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答很好,18年面试被问过,当时工作太糙,没答上来,现在都觉得不应该
...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