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通过网络调试助手与PC建立TCP连接

楼主(2019-05-23):
请问有人知道FPGA作为TCP客户端怎么和PC连接吗,网络调试助手总是显示没有连接,ip和mac地址都绑定了,网线也连接了,电脑的ip地址也修改了,可是网络调试助手总是显示未连接,怎么做呢

楼主:
这个是PC和FPGA的ip地址,应该没错的地址

网友(2019-12-15):
最近在fpga上做了一个简单tcp模块,对这一块有些了解
楼主需要确认下fpga作为客户端是否有发起三次握手,即先发起syn请求,等待对方ack+syn,再回应ack
连接建立起来后就可以通过诸如http收发信息包来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