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导入pwl文件

楼主(2019-05-23):
最近在做一个仿真,使用spectre流程,需要导入一个pwl文件作为负载,不知道如何导入。
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啥方法,多谢多谢

网友A:
analoglib调vpwlf,pwl file name填导入的pwl文件路径

网友B:
第一遍仿真时,负载用一个从analogLib调的vpwl  例如V0, 仿真后导出网表。将网表中对于的V0的部分替换成你的pwl路径即可。
注意请参考 V0的格式,将你的pwl文件格式改成与V0一致。   将你的Vpwl文件的model名改我V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调vpwlf,pwl file name填导入的pwl文件路径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遍仿真时,负载用一个从analogLib调的vpwl  例如V0, 仿真后导出网表。将网表中对于的V0的部分替换成你 ...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但是你这个方法相当于是修改netlist,是不是更适合于hspice仿真?如果是spectre(adexl)流程的话,我一下跑很多corner,都是自动根据电路产生netlist仿真的,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但是你这个方法相当于是修改netlist,是不是更适合于hspice仿真?如果是spectre(a ...

adexl图形界面仿真的我没有试过,不过spectre提网表出来,用这种方法添加激励,仿真不同的corner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xl图形界面仿真的我没有试过,不过spectre提网表出来,用这种方法添加激励,仿真不同的corner倒是可以 ...

嗯,是的;
你说的这个方法使用hspice会很方便,2楼网友回复的方式我也尝试了,可以使用。直接调用vpwlf这个激励即可。谢谢两位

网友(2022-12-05):
楼主得到的PWL文件是正常的没有一个时间对应多个功耗的文件么

网友(2024-07-31):
引用 楼主:
嗯,是的;
你说的这个方法使用hspice会很方便,2楼网友回复的方式我也尝试了,可以使用。直接调用vpwlf ...

二楼网友写的,需要对端口吗?我怎么总是失败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调vpwlf,pwl file name填导入的pwl文件路径

请问这个pwl文件的格式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