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le cycle约束的用法-某芯片企业面试题

楼主(2019-05-23):
multiple cycle约束的用法-某芯片企业面试题

各位大神,有熟悉的么?帮忙解答解答

微信号13825491154

网友A:
找个红宝书看,讲时序的那本,讲的比较详细。谁快设谁--setup, -hold

网友B: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FA设计课程,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_dsign=51ebd853

里面第10课,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放宽时序收敛条件,一般上电复位信号或者静态寄存器配置信号或者电平信号都是可以设置的,或者伴随号的数据也是可以设置multicycle的,不过在vld期间数据应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宽时序收敛条件,一般上电复位信号或者静态寄存器配置信号或者电平信号都是可以设置的,或者伴随号的数据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红宝书看,讲时序的那本,讲的比较详细。谁快设谁--setup, -hol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不错的数字IC/FPFA设计课程,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_dsign=51ebd853。

里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个红宝书看,讲时序的那本,讲的比较详细。谁快设谁--setup, -hold

请问是哪本錒?红宝书?

网友:
我也想问是哪一本红宝书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本錒?红宝书?

static timing analysis for nanometer desig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