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取PAD到管子的电阻速度太慢怎么办?

楼主(2019-05-23):
本人正在用calibre的xRC做整个芯片的参数提取,提取之后想知道电源PAD到各个节点的寄生电阻,防止有路径电阻太大。
然后我用PEX做参数提取之后,在RVE界面做pt-to-pt res 提取,如下图。
但因为电源网络连接的节点很多,提取很慢,想问有什么办法提升速度吗?RVE已经是多线程在跑了,但是在calculate的过程只占用一个线程,而且讲道理几万个节点也不至于跑好几天都没跑好吧?
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呢?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提取这些个参数?

网友(2023-10-31):
可以把一些无关的器件,模块都删掉,LVS 不通过也可以pt-to-pt res 提取,提取PAD到各个节点的寄生电阻。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