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py library时是否可以批量修改cell name?

楼主(2019-05-23):
计划从一个library hier copy 一个Top cell到另一个library,同时把部分cell中带的"_Axx"后缀名去掉,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这要靠脚本的。。我以前写过一个类似的,新copy一个库并增加后缀,可以分享给你看看。
当然,写得比较简陋和粗糙,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靠脚本的。。我以前写过一个类似的,新copy一个库并增加后缀,可以分享给你看看。
当然,写得比较简陋 ...

太感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