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XOR的error问题

楼主(2019-05-23):
最近在修改layout,想做一些LVL比较一下,所以就跑了一下XOR,layout跟GDS比,GDS跟GDS比,总是报这个error,有大神懂么,求教

网友A:
在inputs里边,你选择create XOR rules file 选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puts里边,你选择create XOR rules file 选项了吗?

选择了,昨天我用calbiredrv作比较,也还是报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