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带隙基准的设计

楼主(2019-05-23):
为什么大多数都用bjt设计
而不用mosfet?
有大佬能说明下原因么

网友A:
Bandgap 就是利用 deltaVBE VBE 去做低温飘阿.  Mos 要进 sub threshold 区才有类似 bjt, bipolar很多CMOS
工艺都有PNP都使用.

带隙基准  低温飘 还需配合电阻温度系数, 虽然书上说 R 可抵消掉. 但是还是有影响. 其它还有不用电阻用 mos  http://bbs.eetop.cn/archiver/tid-446621.html

温度系数连续可调的带隙基准源电路设计该电路使用MOS晶体管作为可变电阻,通过调节MOS栅极电压控制MOS. 漏源等效电阻的连续可变,进而改变电路中的电阻比值,实现带隙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

书上全是bjt的啊你很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 就是利用 deltaVBE 跟VBE 去做低温飘阿.  Mos 要进 sub threshold 区才有类似 bjt, 因  bipolar很 ...

多谢回复 我明白为什么很多论文是用sub threshold的mos来做bandga了
但是我看到有几篇文章是用diode connected的mosfet做的,可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 就是利用 deltaVBE 跟VBE 去做低温飘阿.  Mos 要进 sub threshold 区才有类似 bjt, 因  bipolar很 ...

刚才回复您的一直在审核不知道发送成功了么我看了一些bandgap文章,是用sub threshold的mos做的
还有一些是用diode connected的mos做的
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ndgap 就是利用 deltaVBE 跟VBE 去做低温飘阿.  Mos 要进 sub threshold 区才有类似 bjt, 因  bipolar很 ...

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回复您的一直在审核不知道发送成功了么我看了一些bandgap文章,是用sub threshold的mos做的
还有一些 ...

有种 1v  bandgap 是一堆 diode , 这没做过不知道. 有人做过这类 bandgap ??   一般 3~12v 都用pnp 做就好啦 . 其实 mos corner model mismatch model , 反看 bipolar model 不准, 好在 bandgap pnp 简单使用 .   mos bjt diode , 如果 mos  达到都ok , 一般说 mos 平方率 sub_threshold 区变成 类似 bipolar exp 指数 . 一般 bnagdap 比较关心 温飘. 或能否 trimless . low power . mos 工作再 sub_threshold 区会不会出问题? 我说是 yield . 因为不再 strong inversion .  如同有人说 native mos  vth很低. 但朋友说不好用 ..如果真如此好用. 那就全改 mos . 何必一堆还

网友(2019-08-01):
有点不明白

网友:
何為bandgap電路
產生一個電壓(1.2V)與process、supply voltage、temperature低度相關
剛好bjt可以產生temperature低度相關

网友(2020-08-06):
据说有些低功耗产品用mosfet亚阈值做

网友:
所以说用mosfet做低功耗优势更明显?

网友(2025-04-21):
论文里面用亚阈值MOS做的带隙不太容易控制工作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