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编译时报错run out of memory

楼主(2019-05-23):
VCS编译时报错: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memory allocated=2305M。
编译的是flash memory模拟模块的建模,该模型是32768(word line)X 32768 (bit line)大小,即1G bit
难道是memory太大了?能不能修改VCS的allocated memory size呢?

网友A:
应该verilog写了reg [32767:0] mem[32768];....用关联,稀疏数组。。。

网友:
看看你怎么定义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verilog写了reg [32767:0] mem[32768];....用关联,稀疏数组。。。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没有定义这样的数组,是通过实例化很多个32bit的cell实现的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memory可以使用关联数据(system verilog)实现,使用到的时候才分配内存,这样也能极大提升仿真速度,同时也定位了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