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是2P3M8K,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5-23):
2P3M8K工艺,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Vcs + xaspice 是仿完 vpd档开出来看..但要没看到  就得下次多加 probe .
Ncsim + adit 也可以
Modelsim +afs也可以
Vcs + af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 + xaspice 是仿完 vpd档开出来看..但要没看到  就得下次多加 probe . Ncsim + adit 也可以 Modelsim +a ...

谢谢,已解决

网友A:
2p = 2 poly , 一个 hi_respoly
3m =m1 m2 m3
8k  => topmetal 8K ??
一般bond wire Ag , 后来有打铜 早期 12k~30k rule 很大. 后来出现8k可打 Au,  一般 Pad  >= 3 bond-wire . 1mils=25.4um  pad >75um , wire 要统一不可有粗  有细 . 不够就 double bonding .

网友:
引用 网友A:
2p = 2 poly , 一个 hi_respoly 3m =m1 m2 m3 8k  => topmetal 8K ?? 一般bond wire 打 Ag , 后来有打铜 早 ...

大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