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中CDAC中加一个旁路电容干嘛啊?

楼主(2019-05-23):
如图,C1加在这里干嘛?这不是会引入非常大的增益误差吗?

楼主:
DDDDDDDD如图,C1加在这里干嘛?这不是会引入非常大的增益误差吗?

网友A:
图太简略,不好判断、猜测(1)调节FS,(2)调节共模

网友B:
这个电容多大,相对电位电容?

有没有工作模式相关信息?看起来像是抬高Vc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多大,相对电位电容?

有没有工作模式相关信息?看起来像是抬高Vcm的

电容比较大,C1:Ctot=45%了,从仿真来看是抬高了共模,但是这样会有很大的增益误差在啊,输入电压幅度不能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简略,不好判断、猜测(1)调节FS,(2)调节共模

共模确实调节了,但是输入信号幅度减小了,感觉支不付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比较大,C1:Ctot=45%了,从仿真来看是抬高了共模,但是这样会有很大的增益误差在啊,输入电压幅度不能 ...

抬高比较器输入共模更适合在低电源电压下工作。而增益误差是有其他手段可以校准的。
都是猜测了,方便透露更多信息吗?

网友C:
这应该是单纯的改变ADC的输入信号幅度范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单纯的改变ADC的输入信号幅度范围的吧

找到文章了,想了解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2023-04-20):
C1的作用是,把采样到的输入信号幅值减小一定的倍数。该电容不采样。
不会引入gain error

网友:
加这么大一个电容,是否会对比较器的带宽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