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告诉我GDNMOS是如何让泄放电流的

楼主(2019-05-23):
谁能告诉我GDNMOS是如何让泄放电流的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我吗

网友A:
esd来时,vcco电压抬高,因为有rc的存在,反相器的栅端跟vcco产生压差,输出高电平开启MN0 都是我猜的,这个触发速度是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来时,vcco电压抬高,因为有rc的存在,反相器的栅端跟vcco产生压差,输出高电平开启MN0 都是我猜的,这 ...

vcco不会先经过ESD管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o不会先经过ESD管子吗?

如果先esd管 那不就是ggnmos么,gdnmos的先决条件是反相器比ggnmos寄生的pnp触发条件更低,速度更快  都是我瞎说的

网友B(2021-11-25):
最近在看ESD的各种资料,这个问题我也不理解。想求救一下。
我只能理解GND侧有负压ESD的时候的启动过程。
VCCO侧有正压ESD的时候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C(2022-01-14):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ESD的各种资料,这个问题我也不理解。想求救一下。
我只能理解GND侧有负压ESD的时候的启动过程。
V ...

你的猫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猫头好看

哈哈哈
可惜不是我的猫

网友B:
分4种情况
1) VCCO上负压ESD
2) GND上正压ESD
3) VCCO上正压ESD
4) GND上负压ESD

1) 2)一起讲,
正常情况下,MN0可以视为一个反偏二极管(寄生)。
但产生1) 2)两种情况时,都可以视为静电冲击时的电压 GND > VCCO。
MN0 B端(Pwell)和Drain端(N+注入)正向导通,直接放电

3)4)情况稍微不同,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MN0沟道放电为主。
3)因为kΩ级R的存在,使得在VCCO被正压ESD冲击时,近inv gate的那端会因为R限流作用电压升高不明显。导致MP1的S/G产生压差,此时MP1 Vgs > 开启电压,inv输出高电平。MN0被打开,导通放电。
4)GND受负压ESD冲击,通过C的couple作用把inv gate端电压拉低,同样使得MP1 Vgs > 开启电压, 最终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4种情况
1) VCCO上负压ESD
2) GND上正压ESD

专业

网友D(2022-07-25):
引用 网友B:
分4种情况
1) VCCO上负压ESD
2) GND上正压ESD

请问"MN0 B端(Pwell)和Source端(N+注入)正向导通,直接放电"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吗?最终泄放到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MN0 B端(Pwell)和Source端(N+注入)正向导通,直接放电"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吗?最终 ...

感谢指正,应该是Drain端(N+注入),我去改下~
最终是通过金属传导往PAD外放电,一般外部都有接地放电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B:
分4种情况
1) VCCO上负压ESD
2) GND上正压ESD

如果是电阻在下电容在上又怎么分析啊大佬,貌似不能直接调转逻辑去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