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新人刚入门,关于器件摆放问题

楼主(2019-05-23):
怎么摆放器件才叫摆好了?一个大的模块,你如何想的那么全面,知道这样放更好,知道这需要空出位置给以后的走线?求大神给个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对管,电流镜之类要匹配的(先做匹配,gate端连线最好远离d s端),敏感信号和噪声信号要屏蔽,然后看怎么考虑DRC和电源线(最好顺畅不跳层,加宽)的情况下尽量放成长方形,先不连线,看原理图提前考虑好线往那边走,走几根。画好之后整体看看,不美观的图性能一定不好

网友:
同为新人(。ò ∀ ó。)

网友:
补充几点
一个两年资正在学习的新人菜鸟
1.多跟电路设计者交流
2.其实电路画出来之后本身便是一种匹配,大体依照电路图摆放管子,不过只是大体
3.同意2楼观点,不美观的版图性能一定不好
4.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慢慢积累,有空闲时间可以多看下前辈们画的版图,多想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