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没问题,后仿setuphold违例,求助...急...

楼主(2019-05-24):
各位前辈,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快要流片了,但是我用VCS做后仿真总是要降一点频率才能通过(比如说我约束用的是18ns,但我仿真必须用21ns才能通过,否则个别的寄存器提示有setuphold违例),按理说降频的话,应该是setup违例,但我现在也摸不清楚,我用fast的sdf文件和用slow的文件后仿显示是一样的。(静态时序分析里且并非是falth path)

现在我把,违例的部分贴上来,求前辈们帮帮忙:
"smic18_neg.v", 8551: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mode.inst_picc.inst_baseband.inst_test_if.op_flag_reg_2_
    $setuphold( posedge CK &&& (flag == 1'b1):1867.0ns, posedge D:1867.0ns, limits: (1.0ns,0.5ns) );

这是sdf文件中对应的寄存器描述,以及smic18neg.v里的描述:

我的vcs指令为:
vcs test_mode.v -y ./netlist +libext+.v -v smic18_neg.v -debug_all -R -gui +neg_tchk +optconfigfile+async.list

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setup或hold是否违例的计算方法是什么...,我听说.v库里面有一个计算公式,sdf也有一个计算公式,反标后会将.v的覆盖掉,不知道该怎么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在编译选项上加上了+mindelay选项,再仿真,就没违例了?难道是我的仿真方式错了吗?
我用的sdf文件是pt在fast库,cmax的工作条件下反标并输出的sdf文件,
反标语句是:  $sdf_annotate("baseband_fast_cmax.sdf",inst_picc.inst_baseband);

仿真编译语句是:vcs test_mode.v -y ./netlist +libext+.v -v smic18_neg.v -debug_all -R -gui +neg_tchk +optconfigfile+async.list +mindelays

请问我的方法有误吗?

楼主:
加上max_delays仿真也没问题,不加就有违例,难道我的编译方法错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加 +maxdelay, 你看看你出错的波形对不对了,怀疑是反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 +maxdelay, 你看看你出错的波形对不对了,怀疑是反标不对

您好,加上+maxdelay仿真后,就没有违例了,如果是用默认的+typedelay,就会有违例,您觉得之前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反标的问题,还是编译的问题呢?我反标和编译的方法都附在楼上,谢谢!

网友A:
你的sdf中typical 没有数值,你down个波形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df中typical 没有数值,你down个波形看看就清楚了

嗯嗯好的,我理解了,非常感谢!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您看一下对不对:

1、如果没指定的话,VCS系统默认会选择TYPICAL value进行反标,但是由于我的sdf文件中反标的数值为:(maximun::minimum),没有type的数值,所以是不是没有反标上去?所以vcs自动使用库中的公式进行计算,所以可能会出现违例。

2、我在反标函数中指定:  $sdf_annotate("baseband_slow_cmax.sdf",inst_picc.inst_baseband,,,"MAXIMUM","1:1:1");这样做的话,就把max的值反标上去了,然后也仿真成功了(问题:是不是在$sdf_annotate加上"MAXIMUM"和在vcs编译选项下加上+maxdelays作用是一样的?)

3、不知道为什么pt没有输出typical的值...?那我是不是对同一个sdf文件对MAXIMUN、MINIMUM的条件分别反标一次然后仿真通过即可?

4、.v库中有一个setuphold的计算公式,是不是反标sdf文件后,就会把库中的计算公式覆盖掉,使用sdf文件反标的值计算setup、hold?

非常感谢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希望您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df中typical 没有数值,你down个波形看看就清楚了

刚刚查看了两个信号的波形,发现使用默认的typ反标后的波形延时,和没反标的一样,好像是没反标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好的,我理解了,非常感谢!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您看一下对不对:

基本上你理解都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理解都正确了

网友B:
因为后端一般给的都是极端情况的corner,更多覆盖min和max,对于typical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其他的你的理解是比较到位的。不过max和min的设置一定要对应匹配的SDF,否则也没有意义。比如max要对应worst的corner,min要对应best的cor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后端一般给的都是极端情况的corner,更多覆盖min和max,对于typical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其他的你的理解 ...

你好,是这样的,在做pt静态时序分析时,比如说,我用slow的库家加cmax的条件做了一次分析,并输出了一个sdf文件。而fast的库加cmin的工作条件做了一次分析,也输出了一个sdf文件。
而每个sdf文件里又有对应的max、min的延时value,所以有些费解,这样对应的反标范围就太大了。

还是说,我把前一个sdf文件中,反标max的值,后一个sdf文件中反标min的值就行了嘛?

谢谢!

网友:
分析的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用的时候min就对应min的,max就对应的max的。

网友C(2019-07-16):
我最近也在看后仿时序分析,请教一下
请问你的后仿时序违例解决了吗?
能看一下你时序违例点的波形吗?

楼主(2019-08-18):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看后仿时序分析,请教一下
请问你的后仿时序违例解决了吗?
能看一下你时序违例点的波形吗? ...

解决了,之前就是没有反标上,需要在反标时指定MAXIMUM或是MINIMUM的工作条件

网友D(2020-03-25):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的,在做pt静态时序分析时,比如说,我用slow的库家加cmax的条件做了一次分析, ...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最好解决了吗?比如一个corner下写出来的sdf里既有min,也有max,这时候因该用哪个呢

网友(2021-11-25):
最近也在看,mark一下

网友:
1.如果sdf_annotate没指定min max,默认是看vcs仿真命令行mindelays maxdelays

网友:
2.如果sdf_annotate指定了min max,优先级比vs mindelays maxdelays优先级高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最好解决了吗?比如一个corner下写出来的sdf里既有min,也有max,这时候因该用 ...

看是什么类型的corner了应该,ss用maxdelay这个时候对setup检查最严格,ff用mindelay这个时候对hold检查最严格,如果这两种情况可以cover到的话,基本其他情况也是ok的(书上看来的暂时没有实际经验过,但是有遇到过ss mindelay不报setup violation但是maxdelay报的情况)

网友(2024-04-07):
遇见同样得问题,解决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