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收集覆盖率的时候可以只编译一遍,然后后面一直循环simv收集吗

楼主(2019-05-24):
收集覆盖率的时候可以只编译一遍,然后后面一直循环simv收集吗,像下面这样的收集出问题

网友A:
出什么问题呢?正常收集覆盖率就是这样的思路啊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把所有代码编译一遍,最后用plusargs或者UVM_TESTNAME来区分不同用例,收集覆盖率。但是保不齐你会更换bfm来进行定向测试,这时候重新编译代码是必须的,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什么问题呢?正常收集覆盖率就是这样的思路啊

这样的话,重复执行simv的覆盖率会覆盖之前的文件。是不是每跑一个simv都要建立一个新覆盖率文件,最后再剔除错误的,然后在mer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把所有代码编译一遍,最后用plusargs或者UVM_TESTNAME来区分不同用例,收集覆盖率。但是保 ...

这样的话,重复执行simv的覆盖率会覆盖之前的文件。是不是每跑一个simv都要建立一个新覆盖率文件,最后再剔除错误的,然后在merg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重复执行simv的覆盖率会覆盖之前的文件。是不是每跑一个simv都要建立一个新覆盖率文件,最后再 ...

肯定是一条tastcase一个覆盖率文件,不过要保持收集覆盖率的dut的层次是不变的,每次生成覆盖率文件使用的dut是没修改的,否则最后merge会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一条tastcase一个覆盖率文件,不过要保持收集覆盖率的dut的层次是不变的,每次生成覆盖率文件使用 ...

恩恩,我后面是在把第一个生成的层次,在开始跑各个simv之前,先复制过去,原来我是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现在看你们这都是这样的,那我就知道啦,十分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重复执行simv的覆盖率会覆盖之前的文件。是不是每跑一个simv都要建立一个新覆盖率文件,最后再 ...

你跑simv需要指定不同的case名字和种子啊,run的时候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仿真参数cm_log,cm_name等,这样vcs就会生成到不同的目录下了,如果你都只用默认的参数,那肯定是要覆盖的。这些一般会在makefile里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