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效芯片个数

楼主(2019-05-24):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每个晶圆上的有效芯片个数?

网友:
fab提供的online软件。

网友A:
有效芯片个数有三类,最终的有效die要取并集:
1. model gross die count: 根据die size和foundry的算法,算出的die count--------design 阶段可知,在foundry的网页就有计算工具
2. lithography complete die count:黄光工艺能曝光出的有效die count---------芯片process 阶段可知,foundry提供
3. test die count: 测试的结果去掉ugly die(必死的)剩余的有效die count----------CP 阶段可知,根据测试结果可知
以上三种取交集,即本芯片在这家foundry能做到的最终芯片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芯片个数有三类,最终的有效die要取并集:
1. model gross die count: 根据die size和foundry的算法, ...

非常感谢您,还想请问您一下,根据die size来计算die count,在哪个foundary的网站里有,在什么位置呢?是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吗?谢谢1

网友:
UMC和TSMC的网站都有,其他的不清楚,不过必须登录 ”客户账号“ 才能使用,这是confidential的,且不同technology计算方式不一样,你可以在论坛搜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