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电路输出端对地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9-05-24):
驱动电路的输出接一个对地的电阻什么作用,求大神解惑!!!!

网友:
是下拉电阻吧,输出低时,起下拉作用。

网友A:
上下管都关闭,高阻态的时候希望输出为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都关闭,高阻态的时候希望输出为低吧

输入电源上电的时候,电压很低的时候,上下管都不开,电阻到地输出拉低确定初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