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三种特殊布线分享

楼主(2019-05-24):
PCB三种特殊接线共享为您介绍三种PCB特殊接线技巧。

将从直角线,差分接线,蛇形线三个方面来说明PCB LAYOUT线:

一,直角线(三个方面)反射,第三是EMI直角线对信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转角可以相当于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慢上升时间,第二个是阻抗不连续会引起信号产生的直角尖端,超过10GHz射频设计领域,

这些小直角都可能成为高速问题的焦点。

二,差分接线(“等长,等距,参考平面”)什么是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在流行的术语中,驱动端发送两个等效的反相信号,接收器通过比较两个电压之间的差异来确定逻辑状态“0”或“1”。并且承载差分信号的一对布线称为差分线。与普通的单端信号布线相比,PCB抄板的明显优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两条差分线之间的耦合非常好,当外界有噪声干扰时,几乎同时耦合到两条线路,而接收端只关注与两个信号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外部共模噪声可以完全抵消。

2,可以有效抑制EMI,同样的道理,由于两个信号的极性,它们的外部辐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越近,释放到外界的电磁能越少。 3,定时定位准确,因为差分信号开关的变化位于两个信号的交叉点,而不像普通的单端信号依赖于高低两个阈值电压判断,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温度影响是体积小,可以减少定时误差,也更适合低幅度信号电路。

目前流行的LVDS(低压差分信号)是指这种小幅度差分信号技术。

三,蛇形线(调整延迟)蛇线是布局中常用的一种布线方法。其主要目的是调整延迟,以满足系统时序设计要求。 PCB打样能使两个参数是并联耦合长度(Lp)和耦合距离(S),很明显,当信号在蛇形线上传输时,并联段之间会有差分模式形式的耦合,S越小,Lp越大,耦合度越大。可能导致传输延迟的减少,并大大降低由于串扰引起的信号质量,其机制可参考共模和差模串扰的分析。以下是布局工程师处理蛇形线的一些建议。

1,尽可能增加平行段(S)的距离,至少大于3H,H指信号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流行的是绕过Big Bend线,只要S足够大,几乎可以完全避免彼此的耦合效应。

2,减小耦合长度Lp,当Lp延迟两倍接近或超过信号上升时间时,产生的串扰将达到饱和。

3.由带状线(带状线)或埋入式微带线(嵌入式微带)的蛇形线引起的信号传输延迟小于微带线(微带)的信号传输延迟。理论上,由于差模串扰,带状线不会影响传输速率。

4,对信号线的高速和更严格的时序要求,尽量不要走蛇形线,特别是不要在小范围绕线。

5,可以经常使用任何角度的蛇形接线,可以有效地减少彼此之间的耦合。

6,高速,蛇形线路没有所谓的滤波或抗干扰能力,只会降低信号质量,所以只能用于时间序列匹配而没有其他目的。

7,有时可以考虑采用螺旋布线方式进行绕线,仿真表明效果优于普通蛇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