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icense问题

楼主(2019-05-24):
进入schematic editor,不能添加instance ;日志文件警告:
warning * Unable to check out a Schematic Editor license(34500,virtuoso Sche Option + 300,Virtuoso _Schematic_Editor_L or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waring* Schematic Editor :ERROR(LM -30):license server("192.168.0.29") does not support feature "34500" (run  'lic_error -30' for more information)
waring* Schematic Editor :ERROR(LM -30):license server("192.168.0.29") does not support feature "Virtuoso_Sche_Option" (run  'lic_error -30' for more information)
waring* Schematic Editor :ERROR(LM -30):license server("192.168.0.29") does not support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run  'lic_error -30' for more information)
waring* Schematic Editor :ERROR(LM -21):no more license are available for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run  'lic_error -21' for more information)

楼主:
有精通这方面的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我们这边是连接到的服务器,别的终端没出现这个问题,我的出现了问题,目录里面都没有license文件

网友:
怎么解决啊,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我知道了,是远程的问题,amanager的证书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是远程的问题,amanager的证书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处理啊,我的现在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怎么处理啊,我的IC51 也是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