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篇capless ldo论文

楼主(2019-05-24):
求一篇ldo的论文:An Ultrafast Adaptively Biased Capacitorless LDO With Dynamic Charging Control

顺便问下,有做过caplessldo的大侠么,用在soc上面的,性能稳定的结构是哪一种呢?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以先看一下下面的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Q56UTpVGTY19P5m6zuD49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以先看一下下面的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Q56UTpVGTY19P5m6zuD49w
...

传统LDO 应该很多人会.但 capless  有不同架构 , 内部 Cap会多大??   6v -> 3.3v  20ma  capless .  先前try 发现抽 peak 25ma 1us pulse . overshooting  电压会低 2.5v / 4v .3.3 LDO  一般要求 1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2021-10-29):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可以先看一下下面的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Q56UTpVGTY19P5m6zuD49w
...

好文章,多谢分享呢!么么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