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Verdi仿真

楼主(2019-05-25):
各位 用Verdi查看仿真波形 拉TOP层里面的信号的时候出现如图所示情况 请问怎么解决 小白 求教file:///C:\Users\98542\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85420013\QQ\WinTemp\RichOle\DZ[Q6BDW48YZ8XEVZGM3Y5E.png 14>Unrecognized signal: sram_top.hready_resp, no further operation
15>Unrecognized signal: sram_top.hresp[1:0], no further operation
16>Unrecognized signal: sram_top.hrdata[31:0], no further operation
17>Unrecognized signal: sram_top.bist_fail[1:0], no further operation

每个信号都是这样 什么意思 哪里错了

网友:
是不是top的信号没有dump进fsdb里面?看看你的dump命令呢?还有你的代码层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