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仿真,tran仿真数据保存及查看问题

楼主(2019-05-25):
ic5141tran分析,分析时间设定为120u,但是每次tran分析耗时6个小时以上,生成的tran.tran.trn文件多达几时G,造成仿真完以后result菜单下的各项查看命令一操作软件就卡死;求助有啥办法减少tran分析生成的数据大小,修改过tran分析设置中的step间隔,但没啥明显作用;或者我只看5u到15u之间的波形数据文件有办法做到吗?

网友:
只plot几个关键节点的电压或者电流, 其他不重要的节点就不要plot了

网友(点评):
一个节点都没plot

楼主:
这是相关输出显示信息,求教配置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相关输出显示信息,求教配置应该怎样修改

好像精度有点太高了,ps级的step,你又跑了100多us

网友:
probe个别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精度有点太高了,ps级的step,你又跑了100多us

精度设置的liberal ,还能 调整吗

网友B:
1、ADE——>Outputs——>Save All——>选择需要保存的电压电流等数据,不要全部保存。(个人理解选了之后会不会影响你的仿真时长,但会影响你最后输出的文件大小。)
2、单纯想降低仿真精度加快速度的话:Sinulation——>options——>Analog里面的vabstol和iabstol可以适当调低,mos_method可以选择“accelerated”,但是注意这些设置最后会影响仿真结果,要不要用需要自己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DE——>Outputs——>Save All——>选择需要保存的电压电流等数据,不要全部保存。(个人理解选了之后会 ...

多谢,的确这样设置好多了,后面在继续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