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上使用CMOS管搭建jk触发器仿真失败

楼主(2019-05-25):
使用cadence搭了一个jk触发器,但是不能实现预设的仿真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请路过的大神掌掌眼!!!
下面是我根据数电课本画的jk触发器原理图:

接下来是我测试jk触发器使用的原理图:

最后是测试的结果:

请各路大神指点!!或者有合适的触发器求推荐!!

网友A:
里面门电路的供电接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门电路的供电接出来了吗

谢谢,解决了! 里面有一个电源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