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怎么通过后门对寄存器的域做读写

楼主(2019-05-25):
通过后门对寄存器读写我可以理解,但是后门对寄存器域读写,我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网友:
印象中最后都是调用寄存器的读写,比如对域的读,是把整个寄存器读出来,然后把这个域对应的bit再取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