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压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9-05-25):
照着Baker书中设计了一个短沟道的电流镜偏置电压,及其启动电路。
如图。
以1ps步长仿真了100ns。
发现开始电路是稳定的。16ns之后开始出现震荡。

请问下改怎么分析/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
分析下,看下是不是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使反馈成正反馈。将Vgp拉到电源,通过启动电路将Vgp拉低,然后由通过正反馈使Vgp拉到电源,从而造成震荡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了,使整个环路成正反馈。正反馈是Vgp拉到电源,而启动又会将Vgp给拉低,如此反复,造成震荡

网友:
怎么感觉这图连错了,少连了个V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了,使整个环路成正反馈。正反馈是Vgp拉到电源,而启动又会将Vgp给拉低,如此反 ...

我也觉得vgp是个关键点。
因为他有两个驱动,一个是启动电路,一个是右边的放大器。

网友B:
NM2,NM3下面有bia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2,NM3下面有bias吗?

没有。这个电路就是用来产生偏置电压的。在工作点附近,也是个差分放大器。

楼主:
在vgp上添加了一个15fF的电容,不震荡了。现在的问题是,一开始启动时,有110uA的电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