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取部分节点R和全部CC

楼主(2019-05-26):
请问各位大神,在calibre里面怎么设置提取全部的C-CC和部分节点的R

网友A:
PEX EXTRACT INCLUDE SOURCENAMES netname
跑的时候还要加上-r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EXTRACT INCLUDE SOURCENAMES netname
跑的时候还要加上-r -select

谢谢!这个只能用指令运行的方式提取吧,用interactive的方式没有相关的选项,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只能用指令运行的方式提取吧,用interactive的方式没有相关的选项,对吗?
...

用界面不知道哦, 没用过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