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用skill实现将所有单元库调到一个top层的脚本,有可以分享吗?

楼主(2019-05-26):
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个,cadence用skill实现将list中所有的单元库调到一个top层,并按等距阵列排?

网友A:
分享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50354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O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517&fromuid=1750354
(出处: ET创芯网论坛(EET ...

显示帖子不存在欸

网友B:
只能给你个思路,建议自己写一下,不是很难

网友B:
ddGetObj(lib)->cells
用着个可以查到给定lib下所有cell  然后自己调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给你个思路,建议自己写一下,不是很难

其实我也想自己写,但是我需要这个功能,才开始看skill。感觉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GetObj(lib)->cells
用着个可以查到给定lib下所有cell  然后自己调用就完了

我就是想实现一次性调用所有cell。比如我已经列好cell的list了。然后要把这个list里的cell一次调到一个top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实现一次性调用所有cell。比如我已经列好cell的list了。然后要把这个list里的cell一次调到一个to ...

你可以用dbCreateInst调用

网友:
然后你想将器件摆放的话,就利用align相关函数来实现  具体可以利用startFinder搜寻到你想要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lib="xxxx" ;写入你待调用的器件的库
cell_list='("a" "b" "c");写入你要调用的器件的名称列表,如a,b,c

cv=geGetEditCellView() ;调用的器件放在当前的cellview,获取当前cellview的datebase

foreach(cell cell_list

cellview=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layout") ;获取调用的器件的database
dbCreateInst(cv cellview "" list(0 0) "R0" ) ;调用器件,坐标为(0,0),可根据需要自行定义坐标
dbClose(cellview)
)

网友(2019-09-08):
用infile把所有cell读到一个列表,用foreach,里边加上dbcreateinstbymastername

网友:
跟你有同样问题 请问您解决了么

网友C:
有一个测试PDK的脚本,基本上就是你所描述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测试PDK的脚本,基本上就是你所描述的功能

可以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