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OC原理求助

楼主(2019-05-27):
有没有前辈做过DCOC的,这个积分器反馈是用来干啥的,反馈回去的是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

网友:
用来提取DC量

网友:
除了R1/R2,电路的其他部分实现的是一个宽带的放大器。增加带宽的方法参考[1]ISSCC03-10Gb/s Limiting Amplifier and Laser/Modulator Driver in 0.18µm CMOS Technology [2] JSSC07-A 10-Gb/s Inductorless CMOS Limiting Amplifier With Third-Order Interleaving Active Feedback [3]RFIC08-A 2.5mW Inductorless Wideband VGA with Dual Feedback DC-Offset Correction in 90nm CMOS Technology等相关论文,主要采用了有源负反馈的方法来增加带宽。
但是同时为了DC offset cancellation的话,感觉就会造成一种折中,DCOC要求滤掉AC,但是有源负反馈反馈的是AC信号。

楼主:
那交流信号会不会反馈回去呢,如果像这样加chopper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