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0V转PWM芯片GP9301,这是个单片机吗?

楼主(2019-05-27):
0-10V转PWM芯片GP9301,这是个单片机吗?

网友A:
从Datasheet上的描述来看,像是一个专用单片机,使用ADC采集模拟信号,再通过PWM模块实现PWM信号的输出。传统的MCU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只不过GP9301将功能标准化了。

GP9301

GP93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Datasheet上的描述来看,像是一个专用单片机,使用ADC采集模拟信号,再通过PWM模块实现PWM信号的输出。传 ...

你好专业,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