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数字IC前端和后端的要求区别

楼主(2019-05-27):
本人是小白,想从事数字芯片岗位,大致了解到前端是做电路设计(RTL coding),后端做验证(像DFT、UVM等),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请大神们指出;

我想问一下,前端和后端哪个发展好一些?岗位上的能力要求有什么区别?后面如果想转岗的话,难易程度怎么样?越详细越好,拜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我理解的前端是设计、EDA验证、FPGA验证,后端是BES、LAYOUT,苦逼程度依次强化… 师弟后端一两三点回来是正常操作。不过新人进来一般都是做EDA/FPGA验证,之后会去做设计,也有进来直接做BES或者后端的。

网友:
前端和后端差别应该比较大,前端主要使用verilog语言,后端用的工具应该比较多,从发展上面讲应该差不多,没有可比性,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具体到公司发展看个人了

网友:
推荐《胡说IC:菜鸟工程师完美进阶》。你可以直接去招聘网站搜索,芯片设计公司提供很多岗位,比如数字电路设计工程、数字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

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需求描述,采用verilog/VHDL描述特定的电路,并对自己的模块进行验证。另外,数字电路设计工程师还可能需要完成逻辑综合、DFT等工作。

数字验证工程师主要是采用特定的验证方法学和SystemVerilog,对电路进行充分的验证,包括前仿和后仿。

数字后端工程师的工作是将逻辑网表转换为GDS。工作内容包括layout、place and route、clock tree synthesis。

1. 虽然三个岗位各有不同,但是都具备共同的数字电路基础概念。
2. 大公司可能会专门提供逻辑综合、DFT的岗位。

网友:
前端设计主要写coding, 把算法或协议写成RTL,做简单验证,也做一些IP的集成,0in/nlint检查,IP DC综合
后端设计主要用工具做DFT设计,综合布局布线,时序收敛
另外楼主提到的UVM属于验证岗
另外做芯片设计还有FPGA原型验证岗
术业有专攻,各岗都能出人才,关键看个人

网友:
支持,我大学学的是集成电路,毕业找了家PCB的公司,现在想转去做数字前端,找工作也找的很难。现在找了家做FPGA的,先学点经验,在慢慢转吧

网友:
建议向UVM验证方向转

网友:
我想说从流程上,越往后的越有钱。最后的工艺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