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memory

楼主(2019-05-27):
目前需要一个memory单元来存储axi接口收到的数据,想用uvm自带的uvm_mem的class,但是配置很复杂,大家手上有没有例子给参考下?或者高人指导下,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这个memory有什么需求呢,直接定义一个数组或者队列不就能存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你这个memory有什么需求呢,直接定义一个数组或者队列不就能存储了么? ...

简单的用数组我也会,就是想用官方的uvm_mem,你手上有没有使用的教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用数组我也会,就是想用官方的uvm_mem,你手上有没有使用的教程

你说的uvm_mem应该是ral_model里面的东西吧,你先要弄清楚它的使用场景,它是模拟DUT中的table表项,可以和uvm_reg一起被集成到ral_model里,方便对表项进行配置、检查等,并不是使用在你描述的场景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uvm_mem应该是ral_model里面的东西吧,你先要弄清楚它的使用场景,它是模拟DUT中的table表项,可以 ...

那如果我只想简单的实现一下memory的读写功能,类似于二维数组存储数据的方式,uvm_mem是不是不能用?我看s家的amba,是自己创建一个svt_memory,专门来管理memory。能给我点建议吗?

网友:
你实现读写功能,最终的关注点是写入的时序和读出的时序的正确性,没必要一定参照厂家给的demo去搞,数组什么的很简单呀,你的RM又不用模拟MEM内部的东西,只要有读写操作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