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后仿差异大原因

楼主(2019-05-2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带隙中运放的前后仿真不一致。后仿真(NO RC)的时候出现的SA SB参数和前端仿真中的SA SB 参数不同。如果将后端网表的SA SB 参数改成前仿真默认参数,与前仿真的仿真结果几乎一样,或者把前仿的
网表的SA SB 参数改成后仿真提取出来的参数,与后仿结果相同。如果不同会造成后端仿真(NO RC)与前端仿真差别大。大家遇到过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按道理说,即使不提rc,管子本身的参数都会存在,前后仿结果会有区别,你仔细看看!

网友A(2019-10-24):
前仿没有考虑二阶效应,完全default值仿真跟后仿实际的SA\SB值差异太大。进入先进工艺节点,前仿就必须考虑二阶效应的影响了。

网友(2020-04-12):
引用 网友A:
前仿没有考虑二阶效应,完全default值仿真跟后仿实际的SA\SB值差异太大。进入先进工艺节点,前仿就必须考虑 ...

弱弱地问问sa与sb是啥?

网友B(2020-08-11):
LDE效应影响了仿真结果,SA和SB是LOD参数.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B:
LDE效应影响了仿真结果,SA和SB是LOD参数.

LDE效应前仿真怎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