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综合(synplify工具) 时钟约束

楼主(2019-05-27):
我的时钟方案如上图,输入时钟经过一个MMCM后产生了CLK0,然后想要generate三个时钟(CLK_A,CLKB,CLK_C), 这三个时钟想当成三个时钟域处理。
这三个时钟在sdc中用create_clock加了约束

但现实是,经过synplify综合后,3个BUFG都优化掉了,还是只有CLK0一个时钟。工具报的原因是:it is cascaded to another clock buffer

所以,我原先想的时钟方案是实现不了的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约束可以加?

网友A:
mmcm里面好像本身就有bufg,所以报了级联吧。为何mmcm不作3个clk输出呢,然后约束为异步时钟域呢。或者,把mmcm里面的bufg注释掉,然后保留外面的bufg试试呢。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去试试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A:
mmcm里面好像本身就有bufg,所以报了级联吧。为何mmcm不作3个clk输出呢,然后约束为异步时钟域呢。或者,把 ...

请教一下BUFG什么情况下会被优化掉呢?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插入的BUFG被synplify综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