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路高人:已经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再执行lgmrd报lgmrd命令不认识,可能是什...

楼主(2019-05-27):
请教各路高人:已经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再执行lgmrd报lgmrd命令不认识,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认识是报什么错误?

网友:
which lmgrd一下,你肯定没把路径加进去,不认识这个命令

楼主:
是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7-04):
set path
if you install synopsys tools, you had better also install scl.
export path=$pathinstall_dir)/linux/bin
if you install cadence tools,
export path=$pathinstall_dir/tools/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