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混合仿真中如何读取文本数据

楼主(2019-05-27):
背景:
一直是做analog ic design (cadence)和fpga design (ise,vivado),现在要做mix-signal ic design,刚接触AMS。
目前可以在cadence中仿真带简单激励的混合电路,比如直接由vdc,vpulse等电源提供激励或者由简单的testbench像always #5 信号翻转或累加提供时钟或计数器。
另外一点,因为一直做模拟习惯了GUI,所以Verilog写的testbench我也是做成symbol放在顶层电路。

问题:
现在需要从text文本读取数据,处理后再写入文本。
写了一个testbench 用系统函数 $readmemb或者 $fscanf来读数据,在ise中仿真验证没问题,但是在cadence中做混仿读不到数据,simvision波形是x。
请问在cadence中做混仿,怎样读取文本数据?
先谢过各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查看fopen返回值是0,怀疑是路径问题。
"~/sim_data/mem_data/0_initial_data_16x16.txt"这种路径找不到文件,可能无法识别家目录~
改成绝对路径就可以了
$readmemb或者 $fopen + $fscanf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