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drc时显示“cel n33_mis_ckt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楼主(2019-05-27):
做LVS,DRC时显示 “cel n33_mis_ckt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n33_mis_ckt是一个 pdk库里的pcell. 这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在LVS  的时候,你得把相应的type加上才行吧,你这是模型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VS  的时候,你得把相应的type加上才行吧,你这是模型未定义

请问在哪里加上相应的type?

网友:
一般foundry会将其和calibre file放在一起,需要在LVS规则中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