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Gain-boosting增益提高运放带宽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9-05-28):
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1.是否遇到过加了辅助运放之后运放的开环GBW_open和闭环带宽β*GBW以及环路单位增益带宽UGB_cl都比加辅助运放之前的有明显增大的情况?实际电路中,在加辅助运放之前主运放各带宽的关系为:
           主极点p1 << UGBm_cl≈β*GBWm < 主次极点p2 < UGBm_open < GBWm_open
并且在加辅助运放之前,主运放闭环PM > 70deg。根据Klass Bult paper描述的,Lz已将辅助运放的环路UGB置于主运放的闭环带宽β*GBWm和主运放p2之间,但发现加了辅助运放之后,整体运放UGB_cl',β*GBW'和GBW_open'都明显增加了,UGB_open'相对减小了,理论上GBW不应该发生变化或者发生小的变化,不明白是什么导致这个现象。Lz采用的是带增益提高的两级运放,第二级是为了提高输出swing,有弥勒电容Cc和补偿电阻Rc,并采用CT-CMFB。

2.第二个问题是Bult的paper中明确说明辅助运放UGB_add(或GBW_add,针对单极点情况)应置于主运放闭环带宽β*GBW和主次极点p2之间,那么这个UGB_add在实际情况中应该是应该考虑带有相应负载的开环单位增益带宽UGBa_open还是接入主运放之后得到的辅助运放环路单位增益带宽UGBa_cl ?
3.实际电路设计中,是否都是参照Bult的guide设计,使引入辅助运放产生的零极点对介于主运放闭环带宽β*GBWm和主次极点p2之间?如果希望settling error在0.01%以内,经验上UGB_add是远离β*GBWm相对好还是靠近β*GBWm比较好?以及辅助运放的PM多大会比较好?

Lz目前设计的为14bit ADC,所以要求第一级settling error在0.01%以内,目前主要参考的是Bult的paper以及Ahmadi的"A New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Gain-Boosted Cascode Amplifier for High-Speed and Low-Voltage Applications",但发现参照paper规则设计出来的运放在MDAC仿真中settling并非是最佳的。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之前的表述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这边重新做了修改,并且针对以上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理解

针对问题1,目前lz认为是辅助运放引入的pz零极点对中零点z < 极点p导致的,考虑非单极点运放(GBW>UGB情况)时,单位增益带宽增加可以这么理解,但理论上GBW不应该受pz零极点对的影响,因此GBW的增加仍然不太理解。
针对问题2,lz目前认为是UGB_add是开环单位增益带宽UGBa_open(或GBWa)。
针对问题3,lz认为实际设计应该参照Bult的设计guide,辅助运放的PM>75deg会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辅助运放除了能提高直流增益,对cascode管的次极点也是有提升的。 要想彻底搞明白,需要严谨推导增益频率特性表达式,得到零极点值。

楼主:
静候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给予指导

楼主:
谈谈各位的见解呗

网友(2021-11-23):
很不错的问题,就是讨论的人很少啊

网友:
楼主有解决问题了吗,想咨询一些问题

网友(2024-09-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插个眼等高手讨论

网友(点评):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可以一起来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