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史密斯圆图

楼主(2019-05-28):
看不懂史密斯圆图?有没有好的学习史密斯圆图的相关资料可供参考呢,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史密斯圆图?

网友B:
池保勇的CMOS射频一书讲的还不够清晰吗?
你可以按照这个脉络去细读教科书:
1.S参数和微分方程求解分布参数下的传输线是等效的,但是前者用起来更方便。
2.S参数和阻抗关系匪浅,反射系数和阻抗一一对应,但阻抗的笛卡尔坐标系是无穷,在纸上根本画不出阻抗无穷大的点(开路),反射系数圆(史密斯圆)可以通过映射将无穷大的阻抗坐标系,转换到一个圆内。
3.除了反射系数和阻抗有关之外,驻波比,Q值,噪声都和阻抗有关,所以史密斯圆图的应用范围更广了。
4.匹配是功率最大传输的保障,而匹配又和阻抗有关,阻抗的变化在Smith上表现为各种相应的变化。有个口诀“上感下容 左并右串”。所以史密斯圆图在阻抗匹配下也是非常有用的。
总结起来就是,一切和阻抗有关的变化,转化到反射系数圆上去观察,就有规律可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池保勇的CMOS射频一书讲的还不够清晰吗?
你可以按照这个脉络去细读教科书:
1.S参数和微分方程求解分布参 ...

谢谢你   我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史密斯圆图?

一种用于阻抗匹配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