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立元件的Pspice Model怎样转成Spectre能用的Model??

楼主(2019-05-28):
1、在做一个功率管(NPN)在片外的LDO;
2、从供应商的网站上只找到了该NPN的Pspice/Spice2/Spice3/Saber Model;
3、现在想将驱动电路及NPN加在一起进行仿真验证;
4、使用Spectre仿真器,怎样将上面4个仿真model(之一)转换成Spectre能用的仿真Model呢?
5、有没有老铁有这方面的经验,传授一下,拜谢!!

网友A:
PSpice Netlist and Device Model Support

Spectre supports PSpice netlist format targeting to include PCB components modeled in PSpice format into a Spectre integrated circuit simulation. This solution does not support PSpice-only designs. The top-level netlist and control statement need to be defined in Spectre, or SPICE format.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is to define a subckt in PSpice netlist format and to instantiate the subckt in the Spectre netlist.

You can include a PSpice netlist in Spectre using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pspice_include <file> (Spectre format)

.pspice_include <file> (SPICE format)

All content of the included file is required to be in PSpice format. If the file includes files, they are required to be in PSpice format. Elements and device models used in the PSpice netlist are simulated using PSpice default values and equations.

The Spectre PSpice feature does not support digital PSpice elements and PSpice encryption. Spectre encryption is recommended, if encryption is required.

网友:
SPICE Compatibility

The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parser and elaborator now offers greatly increased capacity. Circuits that previously failed due to insufficient memory are now easily read in by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also provides SPICE netlist compatibility,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the Spice Pre-Parser (SPP) in your flow.

For migration issues , se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Migration Guide.

You can add the +spice option to the spectre command line option:

spectre +spice options inputfile

The +spice option

sets tnom and temp to 25C.

sets parameter inheritance to global rather than the Spectre default of local. This means that global parameter definitions override local ones.

sets flags on files that do not have an .scs extension or those that have sections with simulator lang=spice to be HSPICE compatible. This maps models in the SPICE sections to their Spectre equivalents, but does not modify Spectre files or sections.

enforces .IC statements and initial conditions on elements for DC and OP analyses. By default, Spectre only forces initial conditions if the DC analysis force option is set.
Support for SPICE Netlists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can read syntax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commercial SPICE simulators. These featur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Hierarchical identifiers
These are used to allow a parasitic device to connect to an internal node of the subcircuit.

Miscellaneous SPICE syntax
Identifiers (instances, nodes, parameters, etc.) can include characters such as #, @ and |.

Multiple namespaces
The same identifier can be us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object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param res=1k
res res 0 res
.model res r r=res
res is an instance, node, model, and parameter.

Global nodes
You can now have multiple global statements in a design.

Mixed Spectre and SPICE syntax
You can include both Spectre and SPICE languages in a design, as long as you insert simulator lang switches.

Behavioral primitives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supports the SPICE feature that allows a source, resistor, capacitor and/or inductance value to be expressed as a behavioral expression.

Library files and sections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supports the .lib card for model inclusion.

Model binning
With the new parser,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supports the syntax of popular SPICE models, including the syntax that allows you to bin models according to geometry 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 Netlist and Device Model Support

Spectre supports PSpice netlist format targeting to include ...

1、多谢回复;
2、按照你所给的方法是,可以直接使用Pspice格式的网表用Spectre来进行仿真;
3、我目前的问题是,我只有从官网上下载的PSpice格式的.lib文件,怎样能从这个.lib文件得到一个仿真的symbol?用这个symbol来搭建仿真bench,从而得到仿真的netlist?
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调用analogLib里面的npn, 然后在model参数那里填pspice的模型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多谢回复;
2、按照你所给的方法是,可以直接使用Pspice格式的网表用Spectre来进行仿真;
3、我目前的 ...

hspice 可以套, 但是 spectre 的 SCS model 格式跟HSPICE 不同, 你可以 自己改或是   SPECTRE  叫用 spice model , 我记得 spectre 可以用HSPIC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调用analogLib里面的npn, 然后在model参数那里填pspice的模型名.

好的,我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pice 可以套, 但是 spectre 的 SCS model 格式跟HSPICE 不同, 你可以 自己改或是   SPECTRE  叫用 spic ...

说是在Setup-->Simulation Environment下面可以设定仿真文件,但在IC616这个版本下没有看到有Pspice的设定
我再找找吧,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在Setup-->Simulation Environment下面可以设定仿真文件,但在IC616这个版本下没有看到有Pspice的设 ...

spectre有一個內建指令,它可以幾近百分之百包容HSPICE的語法和指令
spectre +csfe filename.sp

==

https://eric0703.pentaxfans.net/2620

HSPICE Netlist 轉換成 Spectre .scs格式
HSPICE Netlist 轉換成 Spectre .scs格式
首先要確認有安裝Cadence IC5.x 軟體
軟體內有spp ,我們是使用spp來做轉檔的

舉例來說:
把一個Inverter Netlist 轉換成 Spectre .scs格式
所以原本的HSPICe netlist 如下

.SUBCKT INV A Y
M0 Y A GND GND n_3p3 l=0.28u w=1.2u
M1 Y A VDD VDD p_3p3 l=0.28u w=1.73u
.ENDS INV

使用轉換指令
spp -convert  INV.scs
檢查一下INV.scs

// .SUBCKT INV A Y
simulator lang=spectre insensitive=yes
global 0 gnd
m0 ( y a gnd gnd ) n_3p3 l=0.28u w=1.2u
m1 ( y a vdd vdd ) p_3p3 l=0.28u w=1.73u
ends inv

如果使用的是新版的MMsim7.2以後的版本,其實就不需要轉netlist了
新版 mmsim已經有支援 HSPICE
模擬指令如下
spectre +hspice INV.sp

===

http://bbs.eetop.cn/thread-297147-1-1.html

1. 你可以使用spectre v7  , 可以直接仿真hspice 网表,就像hspice那样!   输入spectre xx.sp 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2. 你只有spectre v5, 使用:  “ spp  -convert < bjt.lib ”把hspice的model  bjt.lib转换成spectre model,结果显示在屏幕上,使用: “ spp -convert <bjt.lib  > bjt.scs ” 把转换的结果写到文件bjt.scs, 最终你可能需要修改bjt.scs中引用文件包含的文件名称才能使用。 spp是cadence自带的命令,可以转换hspice的netlist、model成spectre格式

网友C(2021-05-29):
引用 楼主:
1、多谢回复;
2、按照你所给的方法是,可以直接使用Pspice格式的网表用Spectre来进行仿真;
3、我目前的 ...

大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后这么做的啊,能教教我吗
我发了悬赏,你也可以去回答一下,我把币给你

网友(2022-01-13):
(1) 在IC厂家下载Pspice模型文件,通常是*.lib文件

(2) 在cadence下新建LIB,cell名字和*.lib中目标器件名称一致,建立symbol和spectre文件,文件中器件的pin应该和*.lib工艺库中对应的器件网表名称一致

(3) Tool->CDF文件->edit,编辑器件特性,关键是将工艺文件中的Pin和termOrder管脚顺序一致

(4) 仿真时在ADE中,操作setup->simulation files,添加pspice工艺库文件(*.lib)

(5) 仿真之即可。

网友D(2023-03-13):
这篇文章挺好的《在cadence中添加pspice(How to add p-spice lib in cadence)》

How to add p-spice lib in cadence.

1.      First, you need to download aspice lib online and name it as “xx.lib”.

2.      Then open a txt file, name itanything you want with “.txt” at the end. And type in the information below:

simulator lang=spectre

pspice_include“xx.lib”

Make sure these two name are same. Theninclude both of files in your simulation project.

3.      From analogLib, add an instancename “scasubckt”, connect the pin “ref” to ground. In the “Subckt file”, typein the path of your “.txt” file. And “Name of the model” should be the samename in your lib file! Then, add inout pin and creat a symbol. The pin shouldbe determined by the standard netlist. You can just google it. Here is the exampleI used for Jfet.

4.  Whenyou simulate, you need to add “+mts” in the ADE L environment by “setup ->Environment -> userCmdLineOption”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jl24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jl240/article/details/5085397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篇文章挺好的《在cadence中添加pspice(How to add p-spice lib in cadence)》

How to add p-spice lib ...

总的来说,
第一. 新建一个.txt文档,在文档中添加下面两个语句,用于引用pspice的model文件
simulator lang=spectre
pspice_include “xx.lib”
第二.新建一个cell,cell name随意,从analogLib, 添加一个 instance name 为“scasubckt”的实例,正确填写instance的相关信息并做成symbol以备电路调用。
文中说需要添加+mts命令,不知道有什么用,不加好像也可以使用

网友(2023-07-03):
端口不可以用数字命名

网友E(2024-02-27):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后这么做的啊,能教教我吗
我发了悬赏,你也可以去回答一下,我把币给你

解决了吗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篇文章挺好的《在cadence中添加pspice(How to add p-spice lib in cadence)》

How to add p-spice lib ...

这是最正确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D:
这篇文章挺好的《在cadence中添加pspice(How to add p-spice lib in cadence)》

How to add p-spice lib ...

很有用

网友:
您好,可以看下我发的帖子吗,我跟着上面的步骤但是,报错了,谢谢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解决了可以看我日志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