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或比较器的栅极保护及天线效应保护

楼主(2019-05-28):
如果一个高速运放或比较器输入端直接接到金属pad上,因为栅极面积比较小,pad面积太大,天线效应规则会过不了,而跳线也解决不了栅极太小的情况。。。
对输入的ESD保护怎么才能减少对带宽的影响呢,大家有什么方法讨论下吗。。

网友A:
可以加个到地的反偏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到地的反偏的二极管

如果管子大了,对输入带宽的影响比较大吧

网友B:
高速有多高呢?如果频率和ESD的τ刚好对上,那确实比较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有多高呢?如果频率和ESD的τ刚好对上,那确实比较难做

1到3G的信号,感觉接到栅极就衰减了。。。。

网友C:
不懂,
不接就不会衰减?GHz的信号还希望不衰减,再怎么做也会有衰减吧?不做阻抗匹配,输入直接接栅极?接个二极管<1pF也不能接受,高速电压走线不用二极管保护用什么?都出pin了有bonding线和PCB走线,不做50欧匹配之类的?如果信号源和走线没处理好,MHz的信号都会衰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
不接就不会衰减?GHz的信号还希望不衰减,再怎么做也会有衰减吧?不做阻抗匹配,输入直接接栅极?接 ...

input PAD 不是会 ESD ? 难到 Ghz 设计IC 不须考虑ESD 问题 ?
  一般不是加小 esd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put PAD 不是会 ESD ? 难到 Ghz 设计IC 不须考虑ESD 问题 ?
  一般不是加小 esd diode

是我对这方面不了解,想问问大家怎么做的高速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