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ractional PLL环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28):
在下初入集成电路行业,最近在研究分数分频PLL的设计,整体环路已经出来了,使用TSMC0.18工艺,分频器部分采用P/S+MASH1-1-1+8/9Divider结构     整数分频功能正常,精度达标   但是一旦开始分数加入之后   CP经过LPF之后的Vctrl比较抖动,看起来没有规律     小数分频时在SDM的LSB上加入了8bits LFSR的高位输出信号作Dither

我想问的是,分数分频PLL在有分数的情况时,VCO的Vctrl电压是否本来就稳不了,呈现震荡现象?       对于环路LPF和CP应该怎么设置参数,比如CP的电流、环路带宽等?

其他条件:Fref=13MHz    Fvco=1GHz~1.5GHz   分频比:76.9~115.4

求做过这方面的大佬给个经验,小白先谢谢了~

网友A:
带sdm的分频本来就处于不锁定的状态,控制电压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sdm的分频本来就处于不锁定的状态,控制电压变是正常的

那变化应该不会很大吧  比如100MHz/V的KVCO     控制电压变化最坏的时候有480mV的变化了       我怎么才能确定我的环路LPF设置是对的呢?     因为不加小数的话,纯整数分频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参考频率低的话,控制电压变化应该是会比参考频率高的抖动大。不过你这个480mV是有些太大了。
我做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LPF的问题,参数我是用ti 的loop filter calculator算的,小数和整数区别不大。
你要保证你的sdm输出是正确的吧

网友B:
现在的环路带宽是多少

网友C:
没有采用补偿前提下,环路带宽要足够低来压制sdm noise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带宽太大sdm噪声会变很大。我忘了说我的带宽设定是1MHz。是基带pll不是rf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频率低的话,控制电压变化应该是会比参考频率高的抖动大。不过你这个480mV是有些太大了。
我做的时候没 ...

用频谱计算出来   中等精度采样的话    小数频谱误差在100KHz左右     在某些小数情况下    抖动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环路带宽是多少

46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带宽太大sdm噪声会变很大。我忘了说我的带宽设定是1MHz。是基带pll不是rfpll ...

控制电压存在4mV的高频抖动   频率在2.3G左右    是否因为在稳态时CP电流过大    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电压存在4mV的高频抖动   频率在2.3G左右    是否因为在稳态时CP电流过大    导致的?
...

没了解过瞬时特性。这个会不会是vco 耦合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了解过瞬时特性。这个会不会是vco 耦合过去的

就是没搞懂    VCO差不多1.2G得输出频率    控制电压上面得高频抖动大概2.3G    相当于2倍频谐波    找不到原因

网友B:
带宽太大了,带宽至少要小于1/100的Fref,越小越好,需要折中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太大了,带宽至少要小于1/100的Fref,越小越好,需要折中考虑。

我看他们文章中    几乎都是快速锁定用400K左右的带宽     理论里面好像是说极限不能超过1/10 re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他们文章中    几乎都是快速锁定用400K左右的带宽     理论里面好像是说极限不能超过1/10 ref
...

小于1/10是对整数PLL而言。小数为了抑制量化噪声带宽要很小,如果小数你要做宽带400kHz,那么你还需要做量化噪声补偿,一般是通过DAC来补偿,看看宽带小数PLL就知道了。或者做带宽切换,锁定过程时是宽带,稳定后切换成窄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于1/10是对整数PLL而言。小数为了抑制量化噪声带宽要很小,如果小数你要做宽带400kHz,那么你还需要做量 ...

懂了,谢谢。因为有锁定要求,准备做带宽变换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采用补偿前提下,环路带宽要足够低来压制sdm noise

请问   CP会引入其他谐波分量吗?    我对VCO的输出进行dft   如图。存在三个小的谐波分量,低频处我觉得应该是M/M+1预分频器的周期性    但是基波两边的两个谐波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在整数情况下

VCO输出dft

VCO输出dft

网友D:
DSM本身就会在你的PFD输入端引入一个相差的,这个相差的范围是正负Tvco*(DSM的阶数+1),而且因为PFD的增益在PFD输入时钟的相差接近0的时候不是线性的,会发生突变,所以Vctrl上会出现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M本身就会在你的PFD输入端引入一个相差的,这个相差的范围是正负Tvco*(DSM的阶数+1),而且因为PFD的增 ...

那么我们是否不需要过于纠结控制电压   而应该将目光更多得放到精度和相噪性能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们是否不需要过于纠结控制电压   而应该将目光更多得放到精度和相噪性能上?
...

当然,Vctrl的时域波形本就看不出什么信息,主要还是噪声性能和spur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搞懂    VCO差不多1.2G得输出频率    控制电压上面得高频抖动大概2.3G    相当于2倍频谐波    找不 ...

我做的那个也是,正好的2倍谐波,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那个也是,正好的2倍谐波,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觉是VCO的频率没有完全背LPF消除,然后控制电压又一次反馈到VCO   引起再一次2倍频谐波存在

网友F(2021-06-24):
我的Frac_PLL的vctr电压最大波动在200+mV,也是很疑惑,实际频率和设定的频率也差了几十Mhz,不知道啥原因,楼主关于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或者有找到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G(2022-07-02):
引用 网友F:
我的Frac_PLL的vctr电压最大波动在200+mV,也是很疑惑,实际频率和设定的频率也差了几十Mhz,不知道啥原因 ...

这个应该是SDM不对吧,等效出来分频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SDM不对吧,等效出来分频数不对

是的,后面找到原因了,和时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