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GF0.18umBCD工艺库吗,遇到了问题

楼主(2019-05-28):
匹配的MOS管 一端相连,我用之前的工艺库版图里面可以自动吸合,为什么这个工艺库不行???
然后每个mos管自带保护环,要不要去掉啊。。。

网友A:
调用器件时,看看Create as mosaic是不是勾了,去掉试试。

补充内容 (2019-6-10 11:57):
这个不是对应方法,当时写错了。可以在options->Edit->Editor Controls中勾掉Abut se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器件时,看看Create as mosaic是不是勾了,去掉试试。

请问这个 在哪里,没找到

网友:
Q 管子属性里面去找,可以去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 在哪里,没找到

默认是  shift+e  能找到,单个器件 的ring是要去掉的

网友B(2019-07-24):
楼主是用的高压管还是低压管,低压管若是同一个iso,可以去掉环,要是高压管也没法去掉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的高压管还是低压管,低压管若是同一个iso,可以去掉环,要是高压管也没法去掉环啊 ...

已经把环去掉了

网友(2020-10-21):
请问您有GF018BCD的工艺库吗?可以拜托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