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LVS 有問題

楼主(2019-05-28):
大家好,我目前已建完CTS,Setup,Hold time都是正值
我跑完NanoRoute后去跑LVS,却出现一堆违例,我仔细看了一下都是VDD的问题
想请教各为大神们这是要怎么解决阿?

LVS report

LVS report

layout

layout

网友:
这个和时序没有关系,你是不是没有打M1(最底层)的power线?就是说没有给STD cell供电,把STD cell电源PIN都悬空了

楼主:
我只有按照講義的內容,給power ring而已
可以說詳細點嗎?我算是新手,很多地方都需要學習
目前是用memory compiler 的sram,所有這種錯誤都是在memory上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引入memory的步驟有問題

网友:
你有加power stripe 吗?感觉是你没加上power stripe.

楼主:
有的,按照講義在定義完加完power ring後,接下來就加power stripe,然後是Route->Special Route連接Connect Core Power pins之後就是Place standard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