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将CMOS的尺寸设到mm量级?

楼主(2019-05-28):
我在Cadence中搭建一个器件的时候,需要用到栅宽W达到毫米量级的cmos,但是这个PDK中的cmos栅宽尺寸上限只能到192um。请问我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设定根据需要的栅宽和栅长?

网友A:
Finger and M , PDK 有些会限  ,至于 mos width spice model wmax, PDK 很多都会限.  加大 fingeror M  , 或并多颗 , 或是自己手改 spice netlist

网友:
你自己并联几个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ger and M , PDK 有些会限  ,至于 mos width 因spice model 有 wmax, PDK 很多都会限.  加大 fingeror M ...

finger已经设到最大了,我试了一下改变M的值好像对晶体管的参数没有影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finger已经设到最大了,我试了一下改变M的值好像对晶体管的参数没有影响呀 ...

你先转你 spice netlist 出来看  到底对不对. 有些 PDK有问题, M 没用 要填 finger , 但其实 fingerM 类似. 有些symbol finger+ M 混用. 你直接手改 netlist 比较快 , cadencetools  M or finger 有些有限 ..要用手改   M可到  1000~10000 ..

网友B:
用总线风格的器件名称也可以帮到,比如MP1<499:0>.  一下子给你500倍的沟道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总线风格的器件名称也可以帮到,比如MP1.  一下子给你500倍的沟道宽度。

COMPOSER m<1:0>  转出来会是
m_0
m_1

这好像composer 特有, AMS(ECS) 没有

网友(2022-05-01):
改变multiplier的值,参数里显示的width不改变,但是实际上电路里已经是并联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