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三极管的cadence直流仿真中,region的 0,1,2,3,4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19-05-29):
请问三极管的cadence直流仿真中,region的 0,1,2,3,4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0 cut-off
1 triode
2 saturation
3 sub-threshold
4 breakdown

网友B:
You can map the 5 regions as follow:

0 cut-off

1 triode

2 saturation

3 subthreshold

4 break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cut-off
1 triode
2 sat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map the 5 regions as follow:0 cut-off1 triode2 saturation3 subthreshold 4 breakdown

网友C:
for bjt
region=fwd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number (0-4) in a rawfile. Possible values are off, fwd, rev, sat, and breakdown.

网友(2021-07-01):
region中0代表截止区;
1代表线性区;
2代表饱和区;
3代表亚阈值区。。

网友(2021-08-02):
好长时间了都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or bjt
region=fwd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number (0-4) in a rawfile. Pos ...

您能多说点吗?其他人说的都是MOS管吧。rev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能多说点吗?其他人说的都是MOS管吧。rev又是指什么呢?

in spectre manual
The device region is If
breakdown ■ bvsub is given and VCS >= bvsub
                 ■ bvbe is given and VBE <= bvbe
                 ■ bvce is given and VCE >= bvce
saturation   VBE > vbefwd and VBC > vbcfwd
reverse      VBC > vbcfwd and VBE <= Vbefwd
off             none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are true
no description for "fwd", but I think it should be
fwd   VBE > vbefwd and VBC <= vbcfwd

网友E(2021-12-22):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18um工艺里面,三极管的参数没基极发射极的开启电压呢?以及为什么我怎么调,三极管region不是1就是3,就是不出现饱和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or bjt
region=fwd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number (0-4) in a rawfile. Pos ...

正解,感谢!

楼主(2023-02-10):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18um工艺里面,三极管的参数没基极发射极的开启电压呢?以及为什么我怎么调,三极管reg ...

一般正常工作状态region=1

网友:
恒gm下边的nmos,显示的region=0,关键节点的电压和电流啥的还可以,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C:
in spectre manual
The device region is If
breakdown ■ bvsub is given and VCS >= bvsub

网友F(2024-08-13):
引用 网友C:
for bjt
region=fwd        Estimated operating region. Spectre outputs number (0-4) in a rawfile. Pos ...

bjt的fwd 既是处于放大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bjt的fwd 既是处于放大区吧?

  • Off (Cut-off Region): In this region, the BJT is essentially inactive. Both the base-emitter and base-collector junctions are reverse-biase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urrent flow through the collector, essentially the transistor acts like an open switch.
  • Fwd (Forward Active Region): In the forward active region, the base-emitter junction is forward-biased and the base-collector junction is reverse-biased. This region is where a BJT acts as an amplifier; the collector current is approximately proportional to the base current but significantly larger, depending on the beta (β) or current gain of the transistor.
  • Rev (Reverse Active Region): Here, the base-emitter junction is reverse-biased and the base-collector junction is forward-biased. This is not a common mode for standard operation because the transistor exhibits much less gain in this configuration. It’s generally avoided in typical amplifier designs.
  • Sat (Saturation Region): In this region, both the base-emitter and base-collector junctions are forward-biased. The transistor conducts heavily, and the collector-emitter voltage is at a minimum. In this region, the BJT acts like a closed switch. This region is crucial for switch applications.
  • Breakdown (Breakdown Region): When the voltage across the BJT exceeds certain limits, the transistor enters the breakdown region. This can occur either at the base-collector or the emitter-collector junctions, leading to a breakdown where the BJT might start to conduct uncontrollably, potentially damaging the device.

In Spectre simulations, these operating regions are typically represented by numbers in the output rawfile, making it easier to analyze the operation over a range of conditions:
  • 0 – Off
  • 1 – Forward Active
  • 2 – Reverse Active
  • 3 – Saturation
  • 4 – Breakdown

网友(2025-02-27):
这个东西在哪里可以查询到呢?什么手册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