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电容LVS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9-05-29):
多个MOM电容跑LVS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一个就可以过,请大神们指教 啊

楼主:
添加LVS  report 截图

网友A:
MOM电容的类型对上了,应该是和接到MOM的连线的位置或者接线metal有关系,你可以试试将连接线用中间metal并且接到MOM没有识别层的两端,不要接到finge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M电容的类型对上了,应该是和接到MOM的连线的位置或者接线metal有关系,你可以试试将连接线用中间metal并 ...

好,谢谢。不过我已经解决了。LVS commd file 把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关掉

网友(2019-08-01):
MOM电容的类型对上